开机死在第一个画面

楼主(2008-04-04):
昨天遇到一片昂达MCP73和一片升技945GC,两片都是到第一个画面就死,都能按DEL键,其它键没反应,但不能进BIOS,最初判断BIOS设置问题,将电池拔掉,并清除BIOS,故障依旧,两片主板都在保修期内,一片是朋友的,拆下来说给他拿去保修,拆下来还是不死心,想再看看,看了看BIOS芯片华邦的,不过是焊在主板上,重新在点一下,居然能正常进BIOS,设置后直接进入系统。另一片也是这样解决的。我也不知所以然,测试到今天中午,没问题就还给他们了。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帮助,

网友:
遇到过965板挑内存的。不是一般的挑,而是上800的条子就卡在你说的画面里。什么牌子的都是。后来偶然换了667的条子,好了

网友:
备注一下,所有东西都没换过。起初也怀疑过内存。

网友:
电脑上有很多的东西是说不清楚的,需要我们慢慢的去研究和琢磨,当知道故障点在哪的时候,心情是很好的. 所以一句话就是要问要研究!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重新焊接BIOS芯片后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原来装在机箱里面时不好,折下来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重刷BIOS解决的啊????

网友:
"重新在点一下"是否为重新焊接?请楼主言明.

网友:
我也看不懂楼主具体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你什么也没动,
它自己好的啊?
说清楚点啊,像我这样的新手多

网友:
应该是把主板拆下来,然后再点。不是焊接~~

网友:
我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刚开始以为是硬件的问题,查过来查过去都是好的,最后是重装了系统就好了!

网友:
今天还遇到一个这样的象现:开机正常,但用鼠去点击“我的电脑”图标想要打开它的时候,死机!开始也以为是硬件有问题,最后查了也是系统的问题!说这个的意思,是想告诉朋友们,电脑出了问题不一定都是硬件的事,很多情况下都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
我也看得一头雾水,到底是拆下来之后是点了DEL键进BIOS还是用烙铁补了一下BIOS脚

网友:
放在机箱里主板的螺丝上太紧了吧,拿出来弄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处理好了看不出来的......

网友(2008-05-09):
我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把BIOS放电试试!

网友:
机箱短路有可能吗?我也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是BOSE的问题,就诊断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