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两边缩成黑屏了,只有中间有显示?

楼主(2008-04-05):
我的显示器~!不知道怎么搞的,只有中间有显示,并且能完全显示出来,而两边却是黒屏,就好像两边靠中间收缩一样,中间只有很窄的地方显示出来,请名位网友帮助小弟!急等!

网友A:
如果不能调整到正常范围,就是二次供电的问题了。如果调整没有变化,那就查行幅电路。
建议你先检查二次电源吧,因为不知道型号,没办法详细说明。

网友:
显示牌子是  bei da to ch 型号: 775cp 中文好像是是  北大同创,

我附加一条,它能显示,能把桌里全都显示出来,也就只有中间那一部分而已,两边全是黑的,我想知道它是什么问题,要从哪一方面入手,我是修电脑的,但显示器维修这算是第一次亲手接触!

网友:
查查行幅调整电路,要是以前你没修过就别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能调整到正常范围,就是二次供电的问题了。如果调整没有变化,那就查行幅电路。
建议你先检查二次电源吧,因为不知道型号,没办法详细说明。

对啊,要是能正常调整你就查二次电源,一般是升压低或不升压造成,可以驱动管、行场振荡块及相关电路,要是不能调整就查行幅电路,行宽管,逆程电容等周围的一些元件

网友:
估计是枕交电容出问题了

估计是枕交电容出问题了,请查查,和行逆成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很好查吧,不是二次电源的问题就是行幅调节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看能否调节,如果调节行幅变化,应该是二次电源的问题,如果不变是枕较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但是调起来没有变化以行幅电路问题出的最多.

网友:
以驱动管、行场振荡块及相关电路,要是不能调整就查行幅电路

网友:
这种现象多半是供电及行幅电路有问题,按这个思路好好查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二次电源的问题就是行幅调节电路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