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775D显示器被雷击

楼主(2008-04-05):
有一台现代775D显示器被雷击后STR6543的4脚只有5V的电压,把4脚吸空还是只有5V的电压,1脚300V正常。嘛烦各们高手反指点一下小弟!怎样帮能让4脚有18V的电压? 谢谢!

网友:
4脚5V的电压,有问题吗?现在是不是电源不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4脚有18V才 正常,电源工作不了,而且4脚的5V电压是稳定的。IC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