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LCD 用可调电源问题

楼主(2008-04-05):
前天在修一台HP 的17寸LCD 显示器,用可调电源供电测试,有一个场管发热,引起可调电源显示高达4A 的电流。更换场管后电流正常( 2A 左右)。但显示器二秒后自动关机。百思不得其解,后使用原装电源后发现一切正常。
想请教各位的可调电源会发生这样的情怳吗??
显示器

网友:
没啥可说的,很简单~人品问题~~~~~~~~~~~

网友(2008-11-21):
和示波器一样,即使检测出来,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可能是你的可调电源的接头比较短,

网友:
解释一下,可调稳压电源和LCD外接适配器分别属于串联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特点是可以提供瞬时大电流,而串联线性电源不能。
另外修笔记本的串联线性电源通常都带有电流限定功能,遇到你说的问题就要检查电流限定设置是不是偏小。

网友(2009-01-02):
两秒后LCD自动关机时,你应看下可调电源还是否在工作,若你使用的可调电源先断电保护,显示器肯定关机了。说明该可调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2009-02-04):
可调电源是线性的。短时间内不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就会出现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