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关机不正常?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楼主(2008-04-05):
笔记本电脑不知道怎么了,有时候开机开不了,要用力按主开关键才能开机,但有时候按住了也还是开不了机,我的笔记本是IBM 很老的那种型号,我自己拆开重装过还是不行,开关按键绝对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肯定,键盘也没有问题,我想要各位网友给我大概的指示一下,像这种情况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有经验的师傅直接给个子答案!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
但是我接了外接电源的!我拿过去电脑城修,人家说我的供电有问题,请各位大哥指引思路,

网友:
朋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显卡虚焊故障,或北桥虚焊故障,你可以加松香水,加焊试试了。
QQ:184494264

网友(2008-10-06):
我的IBM机器也是启动不良,改用敲击启动键启动,一直用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