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清华同方TGJ-L80A的MCU

楼主(2008-04-05):
求清华同方TGJ-L80A的MCU,QQ,252780178,谢谢

网友:
求清华同方TGJ-7L80A的MCU

求清华同方TGJ-7L80A的MCU,56L-1133-42.-C5,谢谢

网友:
是PLCC32的啊

是PLCC32的啊,谁有啊,谢谢啊,32个角的和主板BIOS一样

网友:
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我这里应该有。该机应该是AOC代工的,和联想,方正的部分机器相同。

网友:
这个机型的MCU故障其实不太高.~~~~~~~~~

网友(2008-06-03):
NT68F63

故障是~调分辨率不正常~  时好时坏
故障时任何分辨率都不规则~
字符模糊    行场拉宽拉长
   应该是MCU的问题~
  请问哪能买到  或者重新烧写一次~
  有编程器  就是没程序  和空壳~

网友:
我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淘宝旺旺doublefish520

网友:
很多坏的,在论坛上找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