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断电

楼主(2008-04-05):
我有一块V星的Intel815的板,跑到C5就自动断电。有的时候,又不会断电,短接开机排针关机的时候,电源不会关闭,CPU风扇停转,诊断卡还有灯,过一会才会全部断电。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烧的小件,再换IO试试。

网友:
I/O芯片的问题,更换就可以了 :hug:

网友:
LZ,IO性能不良,最好直接给予更换了呀!!

网友:
i/O不良或者CPU端的问题  较多

网友:
IO已经换过了,还是老样子呀 :D :D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内存不过!
不要去考虑断电的问题!

`(︿/)︵ ``````````∧ ∧︵
∠·_灬_ )﹀ ......... ミ^r^ミ灬)~
论坛杀手查水ing~

网友:
你看看cpu散热问题,我就遇到cpu散热不好引起开机4到5秒钟,机器自动断电的。

网友:
今天,我又把这块板换了一个IO,刚开始的时候,跑到333F又自动断电。连开三四次还是老样子,又试了N次就不会了,奇怪。

网友:
换I/O,如果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