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故障

楼主(2008-04-05):
我有一块杂牌Intel815的块,USB不能用,进入系统,插入U盘,系统提示无法识别。线路我已经查过,5V供电正常,四条数据线过150电阻和一个接地电容,进南桥;还有过一个电阻和电容接地。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有示波器,打打波行,不一定是南桥啊。

网友:
怎么老的板不能识别高容两的U盘很正常的~~~~~

网友:
815的板已经没有很大的维修价值了,你的板试下其他的USB设备看下,比如说打印机,老板有可能不认现在新的U盘,如果都不行你又检查了这么多东西,有很大的可能性是SB挂了

网友:
接负载时,供电是否正常,断电的情况下,可测DATA-,DATA+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若正常的话,UUSB的48M时钟是否正常?基以上几点正常,可考虑换南桥.不过,没什么必要了,还不如加个卡

网友:
可测一下USB各脚的对地电阻,VDD对地在380左右,2,3脚数据线对地在:600左右

网友:
可能是SB坏了,不过先看一下CMOS设置。

网友:
先查电阻电容。。。。。。。。。。。。。。。。。。

网友:
我测过2,3脚数据线对地400多。UUSB的48M时钟,在哪?

网友:
换个USB鼠标看看好使不 不好使就是南桥坏拉 你可以买个PCI插槽的外制BSB转接口 一样用

网友:
换个USB鼠标看看好使不 不好使就是南桥坏拉 你可以买个PCI插槽的外制USB转接口 一样用

网友:
815的板你装什么系统?2000以下都要装U盘驱动.看看USB的滤波电容限流电阻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