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电保险处接灯泡

楼主(2008-04-05):
求助,如何在保险处接灯泡

时常听说大家在查电源部份短路击穿开关管、3842时,为了避免再一次炸电源,大家会:断开保险,上灯泡测试。
请问大家,如何在保险处接灯泡,是直接接在保险座的两端吗?可以接多少W的灯泡?请各位朋友说 一说详细做法!多谢!

网友:
灯泡上装在座上,接两根线出来焊到保险座两端.应该不是个难事情吧?!

网友:
把保险取下来,把灯泡串在保险上,一般用60W的就可以

网友:
多谢楼主朋友们解答,之前我没有试过,这样的话,灯泡就是串联在220V交流电上面.

网友:
我是这样加灯泡的

我是这样加灯泡的:不用把保险丝焊下来,找一个方便扁插座,有二个口的那种,把内部接线改为必须两个插口都有接入负载才能通电(两个负载串联),在用的时候,一个口插上灯泡,一个口插显示器的插头,再把扁插头插入220V路中就行了!

网友:
是的,如果负载有短路的话那灯泡会常亮的!用灯泡这样做的假负载还可以用到其它的电器维修当中,如修电磁炉是很好用的工具!

网友:
这个办法修电源也行的呢,一般功率比较大的设备都可以用灯泡假负载法,但是感性负载不行

网友:
方便的方法是:找一个带线的插排,将电线的任意一根剪断接一灯头,可以根据负载的不同来换灯泡,这样便将灯泡串入插排中了。

网友:
用一个插排改制,其中的一个插孔改为灯座,灯座并接一只开关,然后与下一个插孔串接,平常开关闭合,下一个插孔正常使用,需要串灯泡时开关开启串入灯泡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