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5):
我有个19宽屏液晶想把它改成触摸屏的 ,在试的时候是好的挺好用的,安装好后不能用了,有这样经验请帮忙提点意见看看怎么弄它
安装

网友:
安装触摸屏要定位,是不是装上去位置变了.还是什么地方没有接触好啊....应该不会装上去就不能用了.要不就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偶尔能校正,用几分钟就乱了,再校正就不行了,在那另一块屏校正一次换上有能用了,一会又坏了,刚发回来的时候试都是好的,在补充下是电阻除摸屏5毫米厚的4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