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无复位

楼主(2008-04-05):
  一款华硕P4V533-MX整机无复位,各供电均正常,W93697的I/O  AS016的复位芯片。VT8235的南桥。测无内存时钟。请高手指点。

网友:
频率正常否?若是正常的话,华硕的板子,优先考虑换as016

网友:
先查时钟呀 时钟正常了 复位才会正常    电压 时钟 之后才是复位的  你说无内存时钟  那时钟都不正常了 复位肯定不正常

网友:
PIC有时钟,AGP有,就是内存没有时钟.电压正常

网友:
有没有那位有复位芯片的资料啊,想参考一下.看有没有外围出问题的可能

网友:
复位芯片是什么样的?在主板的哪个位置?有什么功能?

网友:
在外部电路都排除了的情况下,最好将AS016换掉
这东西的故障率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
复位是AS016,因一时找不到芯片,暂时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