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刷bios插座大家买过吗

楼主(2008-04-05):
请教下如果一种bios拆下来2个插座都插的进选那个插

网友:
这是简易的一次性座子,很容易坏。要这种感觉不好,还是买好点的好使。

网友:
没有用过这样的座子,我就用过单独那种!  呵呵

网友:
这个功能真多啊。不知道是不是好用。最好看一下说明书。别弄错的

网友:
威龙的编程器,在什么地方买的?还是问问卖家吧.

网友:
1是用于批量刷BIOS的,个体户用不着,
2是用于不同的BIOS,同时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