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种插座是的bios一般大家怎么撬开

楼主(2008-04-05):
用什么撬开比较好谢谢了,我撬了都把插座弄断了

网友:
有图片吗给个阿谢谢了阿我买的那种不太好阿 :(

网友:
我买的那种不好用那种好用的有什么区别吗谢谢了是不是长点起拔器

网友:
用 起拔器  呵呵 我一般都是用镊子

网友:
用起拔器吧,方便不容易损坏插座,商城有售哦。

网友:
上次实在找不到趁手的工具,就把尖头的铬铁头拿来用了一下,竟也撬下来了,

网友:
我一般用的是镊子 两边一点一点的撬 ~~~~~~~~~~~~~~~~~~~`

网友:
我也是用镊子翘,两边慢慢翘就是了,如果怕弄花BIOS,可以用薄薄的布裹紧镊子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