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故障

楼主(2008-04-05):
我的815主板,诊断卡不跑码/量CPU主供电5V,主时钟0.5V左右,参考电压3.25左右。这个不正常呀,我找不到什么元件坏了,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元件坏了引起 的呢?

网友:
CPU供电这么高,看上下管有没有坏,换了看看行不行,

网友:
查下管电路 或是  电源IC 电源插座

网友:
先用万用表检测上下管有没有击穿,再查电源IC

网友:
CPU主供电会不会是由5V提供的  然后供电管击穿了 直接将5V给主供电输出了  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