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豪华板875也会坏,内存检测不过

楼主(2008-04-05):
物件
:
英特尔豪华板D875PBZ
故障
:
插上诊断卡走“d3-d4-d5-E9",不显示
测试:
检查了主板内存背部没有断线啊,内存槽也洗过了,旁边的供电管也不发热,压北桥也不管用
结果:
跟进
!
最佳答案
十万个V什么
纠正楼主一个观点,不管它是什么英特尔还是什么美特尔的,只要是电子产品就存在损坏的可能。 从经验上说,INTEL的板不过内存BIOS损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前提是其工作条件都满足。
内存检测不过

网友:
纠正楼主一个观点,不管它是什么英特尔还是什么美特尔的,只要是电子产品就存在损坏的可能。
从经验上说,INTEL的板不过内存BIOS损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前提是其工作条件都满足。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

网友:
875是服务器用的板子吧 你查下 内存电压 都正常不

网友:
BIOS刷了吗?
:D :D :D :D

网友:
我记得875用专用的内存,。。。。。。。。。。。。。。。。。。。

网友:
论坛上的大侠好像 说过,英特尔的板子如果电压、时钟、复位正常的话就狠狠地刷一下BIOS试试,要不就换IO什么的,我是新手!飘过……

网友:
你最好用一个带ECC功能的内存插上去,然后再判断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

网友:
如果电压、时钟、复位正常的话就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英特尔的主板比较特殊 要直接安装来刷的 但主板有不启动 怎么安装啊

网友:
跑E9一般 都是BIOS坏了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刷啊 !!急死了
:L :L :L

网友:
不过内存,只能用编程器刷。如果自己没有编程器,拿到专业维修店去刷

网友:
典型的bios出错,先刷

网友:
你的标题上说[已解决],我怎么没看到是怎么解决的啊?
到底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BIOS问题 版主已解释说明 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