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D3 845D的主板,挑内存,档A7

楼主(2008-04-05):
接一昂达P4D3 845D的主板,原故障是通电保护,测+12V短路,换了一个上级MOS管和几个电容,上假负载测试通过,心想小问题解决了。

结果上机发现内存不过档A7,换了客人的另一条同样的HY颗粒的打磨内存也是档A7,测内存工作的几个电压都正常,不可能两条都出问题了吧,拿到另外一台电脑试通过,晕!难道北桥出了问题?不甘心,拿了一条新的超胜内存上去试通过,另一条二手的金士顿上去也通过了。松了一口气,冷静想想,问题应该是品质不好的内存过不了。

不过客人电脑用了这么久,应该不是兼容性的问题。应该是工作几年后,哪些元件性能变差了,导致挑内存。看着换下的几个电容再加上自己的水平,也只能怀疑到电容了。如果电容失效,使供电波纹干扰加大,是会可能使IC工作不正常。仔细看了一下主板内存供电路,一个2200UF的大电容因为漏液鼓包被我更换过,另一个1000UF的电容外观完好,顶部和低部没有漏液鼓包。但想到看过老孙的一个实例,外观完好的电容也有可能是坏的。索性拆下来,用电容表一测,容量竟然只有12UF!马上更换后,上机原先的两条HY内存都通过了。后来想想如果有养成用示波器测电压的习惯,应该马上就找到问题了。

小弟刚学维修不久,实不敢班门弄斧。以上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正。

网友:
你说的经验很重要,以前我也遇见这样的毛病。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A7的故障,还未能解决,通过你的这篇文章,我明天也试一下,看能不能按照你的方法解决我的问题。我今天也换了2个1500u,1个3300u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