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电源故障

楼主(2008-04-05):
我有一台CRT显示器,故障原因是因发电的电压太高造成,现保险已严重烧断,并发现:大滤波电容已坏,开关管已坏,U3842已坏,7脚供电的电源启动电阻已坏。
我更换了大电容后,并焊下开关管与UC3842,可是,总修不好7脚的17V电压。
启动电阻我是用的100K欧的。换上后,在7脚的电压有39V,后来我焊下供电路上的小电容,测得电压竞然有290V之高。
请各位朋友们帮帮忙,如何才能修好7脚的供电电压17V?多谢!
多谢论坛上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这个就坏得有点严重了。最下来试试吧。。。

网友:
3842的启动供电电阻大多都是两个组成的,按你说的要是用两个100K的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要不就再换个3842或,要是再不行的话,用电源模块,省事!

网友:
7脚电压在空载和上载后电压是不同的,
若上负载电压不够,换个滤\波电容

网友:
晕,不接集成块,当然高,集成块内部本身有稳压,再说‘你这叫空载电压,没有任何负载290一点都不高,100K的电阻取值有点小,最好150K以上,估计这机子能修好,查查集成块周围的电阻二极管,3842真得很简单。

网友:
其他的没问题的话
你的启动电阻小了
启动电阻一般在100多到680
换了试下

网友:
启动电阻小了启动电阻一般在100多到680K

网友:
多谢论坛上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七脚前有一个稳压二极管,看看这个管子有没有穿,一般情况下,炸电源后这个稳压二极管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