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因特尔865芯片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求助

楼主(2008-04-05):
问一下 手上有片865主板 电源管理芯片是 有2个ADP3418连接着一个ADP3168的 两厢供电 单相供电有2个上管2个下管

问题是这样的 首先主板没PG信号 CPU主供电1V 我朝着上管查到控制级连到ADP3418里面去了 在朝着ADP3418连接跑连接到了一个ADP3168芯片 后来我换了那个ADP3168芯片 主板能点亮了  我想看下那个ADP3168芯片工作温度高不高 我就用手摸了一下那个ADP3168芯片 摸上去刚开始有响声 接着就坏了 在触发开不起来了 一查12V短路了   我就在查12V的供电管 拆了2个下管 主板12V对地不断路了 不过加电就一会那个ADP3418芯片开始冒烟了 然后12V上管也击穿了 CPU主供电成了12V  我就把那一厢供电全拆了 剩下单相供电 我插着假负载  可是为什么那一厢供电的供电管跟ADP3418芯片都是刚换上去的 ADP3418就冒烟呢? 我插着假负载的  电容拆了跟这个ADP3418冒烟应该没直接关系吧  我没上真U 现在为止已经把我手上有的好的ADP芯片都烧了 坏了6个场管 5个ADP3418芯片 7个ADP3148芯片了

我想问下现在把 8个场管 2个ADP3418 跟一个ADP3168芯片都还了会不会问题就好了 ?? 还是会是别的问题引起的  还有维修价值吗? 手上已无ADP了
CPU主供电场管击穿过 CPU主供电变成12V过会不会击穿别的芯片???
<<已解决 主板全坏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 那个ADP3168芯片为什么用手一摸 就会有声音发出 然后就坏了 我人体接了底线的  还有拆了ADP3168之后 复位 PG 主供电 信号都还有 就是诊断卡是FF

网友:
先打下VCORE,VDDR,VDDQ的阻值,看看NB是否有短路。
上管曾经穿过,也就是说VCORE=12V,NB损坏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LZ的操作极不规范,不能用一相负载上电!!

现在你最好将所有的场效管,ADP3168/3418全换掉了再试试
当然先要检查CPU供电端是否短路

网友A:
我查了北桥温度不烫  就微热  我点那个贴片电容 1.5V 2.5V 3.3V 没对地短路 那北桥应该没短路吧
有一片主板CPU核心供电 对地阻值14欧姆  另一块主板对地80欧姆 这两片主板型号一样的 CPU核心供电多少欧姆是正常的?
现在两片都是通电就自动触发  而且关不掉 要拔电源  奇怪了 关不掉 也不知道什么引起的

网友:
二片板子 VCORE对地值 差那么多
可能北桥挂了吧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个,我的问题是不能开机,12V短路,然后我拆了SMSC的片子,不短了。但是还是起电。我查了一下,这个12V和你说的ADP有关系,还和上面的两个片子有关系。叫什么我忘了,但是应该在主板的一边有两个同样的片子,也坏了。我换了,但是还不行。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谢谢,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北桥温度不烫  就微热  我点那个贴片电容 1.5V 2.5V 3.3V 没对地短路 那北桥应该没短路吧
有一片主板CPU核心供电 对地阻值14欧姆  另一块主板对地80欧姆 这两片主板型号一样的 CPU核心供电多少欧姆是正 ...

LZ
你不要把思路越修越乱了!!!
一个故障一个故障的修

网友:
好的 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修去 不过感觉北桥有没有短路 不放心北桥 我换不来北桥 怕到时候是北桥问题 还是修不好   谢谢 孤帆远影

网友:
我把 CPU供电部分全部都换了 一个ADP3168 二个ADP3418   8个场管  那个ADP3418还是加电后几秒钟就开始冒烟 电容没短路的 我也都换了   后来觉得反正也修不好了 我把北桥拆了 强行加电那个 ADP3418还是非常的烫  谁能给点思路吗????  先谢谢了  我想搞个明白是什么引起的ADP3418发烫

网友:
你另外一块不能关机的板子可能是IO坏了    应该好搞点.你先集中精神把这块难搞的搞定

网友:
另外那块I/O是好的 换过2片I/O芯片 还是插电源就自动加电的
这块板子我把供电部分的场管 电源管理芯片 电容全部给换了 还是发烫 CPU主供电对地80欧姆左右 应该没短路的阿 奇怪了 谁能说一下吗  真的谢谢了啊  走过路过的知道的就麻烦回答我下好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