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装驱动后就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4-05):
小弟我有一块丽台A360/TDH/256M(FX5700)的显卡,进系统装驱动后重起就再也进不了系统了,安全模式可以进去,把驱动卸载又可以进系统了,只要不装驱动的话就一切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啊,问朋友都说是GPU坏了。没办法了,只能来这里求助大虾们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换驱动---显卡和驱动不兼容

网友:
换过好多个驱动了,问题依旧。。。也用BGA机器把GPU伪焊过了,都没得,是不是要重做GPU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真不信的,你换台机器装原版驱动试一下吧!

网友:
主板也换过好几片了,系统也都换过了,就是不得。
不过它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曾经在一片板上用过一个多星期后又不得了。

网友:
应该是硬件方面的问题,我的一块9550就是这样,进XP的情形和你的一样,原来是金手指附近一个电阻掉了,装上后一切OK。

网友:
现在放了半个月了。今天拿来看看居然能进系统了。
但是跑不了3D啊。诶。。。。跑3D就卡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