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瓶助焊膏好用嗎?

楼主(2008-04-05):
請問有人聽過 KINGBO和Solder Paste這兩個牌子的助焊膏嗎?一瓶要150元,而且才只有100g,怎麼那麼貴?謝謝~

网友:
搞维修就要用好的配件,切记不要用水货吧。

网友:
Solder Paste翻成中文就是焊膏...
一般焊膏是很贵,150算一般的

网友:
請問最貴的助焊貴都是日本進口的嗎?有哪幾個牌子的助焊膏是首選?謝謝~

网友A:
kingbo我用过,可以,美国的那个什么黑牌的好很好。那种上面写这BGA焊膏的台湾的那种不行,做BGA几个月后主板有发现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kingbo我用过,可以,美国的那个什么黑牌的好很好。那种上面写这BGA焊膏的台湾的那种不行,做BGA几个月后主板有发现腐蚀。

前輩的意思就是這兩種都不錯囉~

网友(2010-03-04):
有高手给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