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IS启动问题

楼主(2008-04-05):
关于开机的问题,我的联想P4I865PEA-6A 的主板,最近经常都会出现开机丢时间的问题:

按完开机电源后,指示灯一亮就灭,好象cup风扇也停了,大约1秒多钟后,指示灯再度亮起,cup风扇也正常运转开机,可是开机自检却跳出 更改bios或按f1继续 的提示,进bios一看 系统时间就还原成2002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买了个新的主板电池替换上,问题仍然存在.bios也刷了.

网友:
那就可能是BIOS电路有问题,或者说是南桥和晶体

网友:
跳线的问题吧               ?????????????????????????????????????????????????????????????

网友:
查BIOS电路,跳线有没有电压,换晶振试试。

网友:
电池座虚焊接触不良

网友:
今天启动电脑,内存报警,开不了机,把2根内存(256M/512M)拔下,分别插入,发现256M的内存引起BIOS启动问题,512M的不会,2根同时插入,也会出现启动问题.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2008-08-16):
那位老大有P4I865PEA-6A的BIOS呀
上传一个给小弟嘛
QQ   552198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