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的板子为什么上2.66的CPU跑C0,上1.7的CPU好

楼主(2008-04-05):
845GV的板子为什么上2.66的CPU跑C0,上1.7的CPU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菜的问题

你的那个845GV不支持533总线或更高的CPU~~~~~

网友:
去厂家下载最新的BIOS,看看能否支持。

网友:
不支持,刷了BIOS估计也没有效果

网友:
换扳子吧  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可以换板吗试试,865支持2.66,现在双核也不贵!!!!!!!!

网友:
有些后来的845板子能支持,但很少的,2楼的说的对.

网友:
865支持双核??????? 不会吧

网友:
呵呵楼上的是看错了吧,人家那是一句话分成两部分看的,后半部的意思是告诉他双核的也不贵.不是865的支持双核

网友:
845GV支持533MHZ的FSB,应该能上2。66的U吧?试试刷下BIOS,不行再加焊CPU座试试,再不行就要查时钟到CPU座上的BSEL信号了。

网友B:
楼主问题可能与CPU座有关,以前见过这种故障.
865芯片组通过改装可以支持双核,于是INTEL才在915芯片组设计中限制了对双核的支持,以945做为官方双核基本芯片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看一下你的板VCORE是多少啊!在网上找一下看这一845GV支不支持CD02.66.最好找一个848P以上的板试一下!

网友:
主板不支持,2.66有可能是赛扬D,哈哈,所以就不支持了

网友:
LZ,你说的845GV是杂板的还是品牌板,如果是杂板一般很难修复。有时候并不是不支持而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上次修到一硕泰克主板,就是上赛扬1.7可跑,上赛扬1.8以上的CPU都不跑,结果更换CPU供电电路中的五脚双二极管,就OK了。原因不详。

网友:
vcc-core 芯片设计的时候就补支持吧

网友:
845GV的大部分不支持CRD,有的865主板也不支持。

网友:
845GV的大部分不支持CRD,有的865主板也不支持。

徐品权 -5 重复发帖

网友:
最好是上网查下主板是否能上2.66的,再判断是不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848的也可以上2.66 845的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可能与CPU座有关,以前见过这种故障.
865芯片组通过改装可以支持双核,于是INTEL才在915芯片组设计中限制了对双核的支持,以945做为官方双核基本芯片组

请问 这个如何改? 有没有什么技术支持什么地 一起来研究研究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