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SPD信息的疑惑

楼主(2008-04-05):
我今天本打算在WINDOWS下刷写内存的SPD可是看到我下的内存SPD晕了 也不知道到底该刷那个 一条内存的颗粒编号是HY57V56820HCT-H 的SD256M内存  另外一条的内存的是RC28s080TAO-13AC也是256的 可再看我下的内存SPD信息晕了
SD256M-32Mx8-ok-133-ff
这两个中间的16MX8  32Mx8 16MBX4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大大小小好多种 晕了
能介绍下如何看到一个内存就能迅速分辨出需要刷那种内存的SPD呢?
以及如何理解内存SPD下边的含义呢?

网友:
呵呵。。。要看你自己的条子是什么样的了,16MX8是说每颗IC颗粒是16M的,位宽为8位。这样256M的内存,就需要16颗IC颗粒。32MX8是指每颗32M 位位宽也是8位的,256M的内存需要,8颗颗粒。 X4的千万不要用啊,那是服务器的,用了,你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计算的啊 那么
DDR256M-64x8-32x8-266
代表什么含义呢他怎么两个中间
而且如果他是64X8是不是就是说他是只4个颗粒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3456-1-1.html
看看这个贴子,会对你有很大帮助

网友:
16M/8
是说一个芯片是16兆
8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