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U盘版的DOS工具啊?

楼主(2008-04-05):
谁有U盘完整版的DOS工具啊?能给个不?最起码的里面要有硬盘维修的一系列工具。有谁能做指点指点好么?

网友:
这个估计你得自己做了,先把U盘搞成可引导的,然后把你要用的DOS工具复制到U盘里边去,自己想用什么就执行什么工具。

网友:
最 关 键 的 是 主板 要 支 持 u 盘 启 动 才 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的启动U盘工具是做好了,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添加我另外想要的工具,我想要的工具是IMG格式的,用什么方法可以运行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启动U盘工具是做好了,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添加我另外想要的工具,我想要的工具是IMG格式的,用什么方法可以运行它呢?

IMG格式一般情况是虚拟软盘,你可以用WinImage来把里边的工具提取出来复制到你的U盘里就能用了

网友(2008-06-28):
网上很多地方都有下的dos工具箱u盘版
主板要支持才行

网友:
什么主控的u盘  用量产工具可以ISO引导

网友:
这是MAX的网刻的一个工具,点里面的执行文件,按提示做好启动U盘,在电脑启动时有DOS选项的。

网友(2008-08-07):
不错啊!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我把你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