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过水的硬盘能救好吗?

楼主(2008-04-05):
本人一年前,有快Maxtor  diamondmax puls 9 80G ata/133
因当时芯片发热严重,常常开机用不了一段时间就慢得让人心痛!
于是本人就拿出来,低朝上,用保鲜袋装冰箱里冻过的水,双保鲜袋设计的水冻法散热!大概这样用了两三个月吧,没什么问题,就麻烦点!
可惜好景不长,一次不小心袋弄破了~水把淋硬盘淋湿了(底朝上哦)!发现后立刻,关机!拆盘~把电路版分开~里面的海绵全湿了~~~等都大致干了后,装回,试机!
试了几次,差点还冒眼了~头上冒星了!
之后过了几天,拿去专修硬盘的~他说过几天来拿~过几天后~拿!拿了,拿了个修不了的!!(那时心情糟糕,还让人偷了手机。。。。)
本人觉得应该烧坏了电路板~换块版应该可以起死回生!但一直没找到!里面有很多珍藏呀!!!

请大虾分析下,本硬盘救得回,有多大可能!及小弟想法会否有效!
谢谢先啦!

网友:
进过水没法救了

网友:
但里面不是密封的吗?从现象来看,也只能电路板进呀!!!!

网友A:
正常情况换下板能好     ,具体要试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换下板能好     ,具体要试了才知道.

这样说,网购一块板板,还是值得一试吧!!
反正,要高考完才有时间去搞!!
到时试过再跟大家汇报吧!!
期间,希望能收到大家更多的意见!!
谢谢!

网友:
希望没有了了哟                                 节衰吧

网友:
硬盘散热可以使用散热风扇,没有必要用冰吧???

网友:
风力不足,才用冰水哦!!!!
双光驱,双硬盘,也没空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的密度大,还是空气的密度大...................

当然是水喇~
散热跟密度没关系吧!!!
那块发热大的硬盘,我是白到机箱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手指印都能伤害硬盘了,别说水啊..............

你是说盘体吧!!
我是硬盘的电路板芯片发热,电路板湿水,算是硬盘外部湿了,里面是密封的,气体都进不了,水能进吗??
如果,不是在真空的实验室里拆,硬盘定要报废!一个普通家庭的我敢拆!拆了就已经报废了,还用手指印来伤害它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盘体吧!!
我是硬盘的电路板芯片发热,电路板湿水,算是硬盘外部湿了,里面是密封的,气体都进不了,水能进吗??
如果,不是在真空的实验室里拆,硬盘定要报废!一个普通家庭的我敢拆!拆了就已经 ...

谁告诉你硬盘是密封的?想出来的还是听来的?
硬盘都留有呼吸孔,在呼吸孔内装有空气过滤器,保持高度洁净。灰尘进不去水是能进去的。
如果里面没有空气磁头如何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硬盘是密封的?想出来的还是听来的?
硬盘都留有呼吸孔,在呼吸孔内装有空气过滤器,保持高度洁净。灰尘进不去水是能进去的。
如果里面没有空气磁头如何起飞?

很多介绍硬盘的文章书籍,都有说密封喇!
(随便找两篇,也有说到)
http://free.21cn.com/forum/bbsMessageList.act?bbsThreadId=1340977
http://edu.100down.com/it/itnews/hard/085451150.html

硬盘都留有呼吸孔,在呼吸孔内装有空气过滤器!这个可没听过!!
磁头启动不是机械控制或离心作用麽?
按你说:有空气的话,盘体高速运动,不会跟空气摩擦麽,摩擦会生热,盘体也会磨损的!!

不对吗??

网友D:
那张薄薄的贴纸能经得住大气压力,哎!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网友:
估计修不了,呵呵,记住经验是用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张薄薄的贴纸能经得住大气压力,哎!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我知道,我一个普通高中生经验定比不上你!
照你所说,网购一块板,换上!!
是100%是失败咯??
0.1%的能救率都没有?

网友D:
下面是我翻译的东西,里面有很多拆开的硬盘照片,你慢慢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下面是我翻译的东西,里面有很多拆开的硬盘照片,你慢慢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谢谢张先生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张先生哥哥!

楼主你应该说:谢谢张老先生,(张老的儿子早就大学毕业了)。张老是我们论坛的顶梁柱,他老人家为坛子的兴盛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网友:
还是可以修的,毕竟水进不到里面。但要找到合适的板子。开盘维修一定要注意,要保持高度的清洁和干燥。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