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的CPU PG只有1.7V

楼主(2008-04-05):
K8m800-M3的CPU PG只有1.7V,换了681电阻也没有用,是不是CPU座出问题了?
cpu

网友:
肯定不是撒!可能是被ATX_PG,ARM_PG等信号过来的三级管,门电路等拉低了,图中的2.5V只是个上拉电压并不是PG信号
再问下楼主,你这些图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呀?教教俺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