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4-05):
建议大家发些DVD资料.因为DVD虽说价值不高.但坏的多了放这里没用,占地方.要是有资料有配件修一下要能用多好.
资料

网友:
期待中,谢谢顶一下
:time:

网友:
我以前修过大量VCD光驱(修复率80%以上),但是DVD修不好。坏了的要换光头,光头的价格太高,半个DVD价格。
DVD的光头没有设备是调不好的,设备的价格我调查过,20多万一套还只针对部分光头。你有多少DVD光驱要买这样昂贵的设备来做呢?
你可以到网上去找找一共修好几个DVD光驱。
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经验,非常欢迎!

网友(2008-06-19):
谢谢楼主的提问!也谢谢张先生的讲解!
(知道了自己修不好dvd的原因)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讲解!是啊现在买一个新的DVD光驱只要130元-160元,而买个光头要45元-60元还不一定能修好.所以张先生的讲解很好.坏了只有放弃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