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04-05):
一块5700 DVI无显示,DSUB只有花纹没有图像,测试结果是这样子不知什么故障,请高手解答一下,原来是128M现在测试出来是64M,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2742912
FBA[63:32]        12742912
FBC[31: 0]        12742912
FBC[63:32]        1274291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50971648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3b5f1bc 00000000 04462200 04462200 04462200 04462200 WRITE C 1 0 3 0ed7 01b 3
03b5f1b8 00000000 0440100c 0440100c 0440100c 0440100c WRITE C 0 0 3 0ed7 01b 3
03b5f1b4 00000000 0040     后面还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数字

网友:
电压都测试过都正常,为什么会少掉一半显存,显存的排列从左上往右下方是正面V3,V4,V5,V12.四颗,背面从左下方往右上方是SV5,SV3,SV1,SV2.

网友:
把显存都焊下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照楼上的整不挂也得挂.上面的信息,先确定电压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就是GPU空焊.或GPU挂了.

网友:
电压量过都正常,GPU加焊过了,还是一样,辉煌电脑医院GPU坏了也能测出上面的数据吗。到底显示多少片显存坏了,它可是突然就不行的,之前是一直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