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显示器不能开机

楼主(2008-04-05):
请教一下维修高手,我的飞利浦15"液晶显示器开机时总不能点亮,电源开关指示灯是休眠状态的黄灯,非要电源插头拔几十下,偶然显示器上电源指示灯成绿色了,显示屏就亮,查电源部份是正常的呀,但待机后总无法启动,因没有图纸无法分析,那位碰到类似故障请指点小弟一下,先谢了!

网友:
估计有地方脱焊了,打开机器好好检查下,发现有虚焊的地方补补焊,主要是行场扫描部分及尾板,有可能修复此问题

网友:
这款是液晶的呀,里面就二块板子,电源板和显示驱动板了,看上去上面电容都好的(没有鼓起),不知这种显示器里有CPU电路吗,本人平时只能修彩电,对这种电路还是不太熟悉的,在这里以后得多多学习了.先谢了!

网友:
电源问题的可能性要比按键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