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K8的维修LOG,请教几个指令!

楼主(2008-04-05):
首先他执行了T4E,,22
返回!
T4E,,22
Begin Test 4E
ASCII logging on
                      Not Power Cycling
ASCII logging off
ASCII logging on
Log 0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2:29:36 Log Type = 01
Log 8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3:41 Log Type = 01
Log 8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03 Log Type = 01
Log 0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34:46 Log Type = 01
Log 5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5:13 Log Type = 01
Log 0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4 Log Type = 01
Log 0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50 Log Type = 01
Log 9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9:23 Log Type = 01
Log 9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9:33 Log Type = 01
Log 9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3:59 Log Type = 01
Log 9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9:39 Log Type = 01
Log A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8:03 Log Type = 01
Log 81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1:26:48 Log Type = 01
Log 09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2:01:57 Log Type = 01
Log 7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04 Log Type = 01
Log E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36:26 Log Type = 01
Log 82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0 Log Type = 01
Log 9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12 Log Type = 01
Log 9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1
Log 1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43 Log Type = 01
Log 1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3:30 Log Type = 01
Log 1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0:41 Log Type = 01
Log 1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0:07 Log Type = 01
Log 1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12 Log Type = 01
Log 1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3:31 Log Type = 01
Log 1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5:30 Log Type = 01
Log 1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55 Log Type = 01
Log 1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16 Log Type = 01
Log 1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5:09 Log Type = 01
Log 1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0:16 Log Type = 01
Log 1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5:02 Log Type = 01
Log 1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6:34 Log Type = 01
Log 1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6:36 Log Type = 01
Log 1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9:18 Log Type = 01
Log 2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0:21 Log Type = 01
Log D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1 Log Type = 01
Log D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3 Log Type = 01
Log D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9 Log Type = 01
Log D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8 Log Type = 01
Log D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4 Log Type = 01
Log D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3 Log Type = 01
Log 7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1
Log B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53 Log Type = 01
Log 7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8 Log Type = 01
Log 7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8 Log Type = 01
Log 5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0:56 Log Type = 01
Log 8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5:24 Log Type = 01
Log 2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42 Log Type = 01
Log 8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4:38 Log Type = 01
Log 4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0:08 Log Type = 01
Log 3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7:20:08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3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7:05:34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3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18:12:15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3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7:03:53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A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6:18:40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A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5:58:12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3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58:16 Log Type = 02
Log A8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23 Log Type = 02
Log 3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5:31 Log Type = 02
Log 2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15 Log Type = 01
Log 3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6:19:36 Log Type = 02
Log 3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7:26 Log Type = 02
Log 3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1:45:54 Log Type = 02
Log 3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0:05 Log Type = 02
Log 3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2
Log A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0 Log Type = 01
Log 3F - Health 6084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6:28 Log Type = 01
Log 9D - Health 6084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7:58 Log Type = 01
Log 41 - No Log on Disk
Log 4B - No Log on Disk
Log 44 - No Log on Disk
Log 47 - No Log on Disk
Log 20 - No Log on Disk
Log 77 - No Log on Disk
Log 7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04 Log Type = 01
Log E0 - No Log on Disk
Log 87 - No Log on Disk
Log 88 - No Log on Disk
Log 48 - No Log on Disk
Log 49 - No Log on Disk
Log 53 - No Log on Disk
Log 4A - No Log on Disk
Log 4D - Health 6084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7:13 Log Type = 01
Log 8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1
Log 6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1
Log 28 - No Log on Disk
Log 62 - No Log on Disk
Log 29 - No Log on Disk
Log 63 - No Log on Disk
Log 59 - No Log on Disk
Log 85 - No Log on Disk
Log E1 - No Log on Disk
Log 35 - No Log on Disk
Log 6F - No Log on Disk
Total Cert Time = 75:53:33
ASCII logging off
                          Power Cycling
Test=4f, Feature=0, cumhlth=608c, curhlth=600c
AbEnd Test 4E
    Code - CF  Track 00053(00061).4.000  Sns 000  Rty F7FF.FF.80FF  Rtf 1800  LBA 2625D167

后面他执行了下面的命令!都是什么意思?
N41,,22
T4B,,22
T44
T47
T20
T77
TE0

网友:
最后
OkEnd Test E0
T>Age=4F Type=FF MxCyl=1FEF4 MxHd=5 MxSct=4BA BSz=2000 TCode=00050405
到了4F
N50,,22
复位后就好了?
T>Interface task reset
4096k x 16 buffer detected
TONKA - 1_Disk    M-27  03-30-05 11:42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4.24  11-16-05 16:44
(P)PATA Reset
Master

网友:
另外发现流程中很多代码都是NO LOG
是不是对于LOG中没有的可以通过Txx来执行?
有很多K8,K9的盘,交流流程不完整,是不是可以手动Txx来实现?

网友:
是的,但是还有个关键点怎么没写出来?这种是对于不能正常完成50的时候用.但是如果8号没过的话这个就不关用了.

网友:
Log 9D - Health 6084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7:58 Log Type = 01
Log 41 - No Log on Disk
Log 4B - No Log on Disk

对于这种是磁头健康值超出范围,自动停止了,T是单步执行,也可以接着开。清掉磁头健康值H,,22在接着开就可以了,不会在停了,后面全SMART校准用的。只用48是快写盘,做完48以后就可用了。不用在快擦了。不做48也可以直接用,不过得要快擦一下。

网友:
T4E,,22查看自校结果
后面的几个指令是在做上次自校没有成功的几个测试,
N41,,22从41级向下做测试
T4B,,22仅做4B测试
T44仅做44测试
T47仅做47测试
T20仅做20测试
T77仅做77测试
TE0仅做E0测试

网友:
又学到了     做SF还可以这么做的

用T来做

清掉磁头健康值H,,22

谢谢各位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