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6 ST340810A不认盘

楼主(2008-04-05):
一块ST340810A硬盘,在BIOS中有时认盘有时不认盘,用MHDD检测也不认盘。通电用手摸一下硬盘外壳,发觉电机转。这样的盘如何修?
[
]

网友:
检测 硬盘 电路版!!!!!!!!!!~!!!!!!!!!!!!!!!!!!!!!!!!!!!!!!!!!!!!!!!!!!!

网友:
是的,希捷的硬盘最烂的就是线路板了.一般接触点都氧化了.拆下来清理一下.

网友:
拆下来清理一下还是老样,看来等学到会修了再搞

网友:
终端有提示吗
先换块同firware的板试一下

网友:
多半都是板子的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