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 CRT出现彩斑

楼主(2008-04-05):
我有一台飞利浦的17 CRT显示器,现在开机出现竖形的条状彩斑,屏幕上看不见字符与图像.
请问各位师傅,这种故障的原因出在哪里?需怎么维修?谢谢!
多谢论坛上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问题已解决。谢谢!
[
]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情况最好你发个图片看看 你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
换场块包好。这个是场块坏了的其中一种现象

网友:
现在把场块加了焊,彩色斑状花晕没有了,字符与图像已出现,但是很不清晰,调高压包的两个微调也还是不清晰.不知这种故障怎么处理?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多谢!

网友:
多谢论坛上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LZ 你把问题解决了 呀不告诉大家最后是 什么损坏了 !您的维修思路又是什么呢?

网友:
您的维修思路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