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

楼主(2008-04-05):
刚开始开机无现  碰主板跑马  显示75  正在测试中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用着用着正常,把跳线跳一下就一直响。重新写BIOS也不行,见鬼了^_^

网友:
怎办

那你是怎么办的 :( :( :( :( :( :( :( :(

网友:
杂牌主板 这些现象都正常 我的经验就是坏了 能不修尽量不修怕在修出别的毛病来 赶紧换 正规牌子的 好主板

网友:
其实修杂牌的主板比修正牌的主板好修的多。
如果修杂牌的主板都没有信心修好它,那更谈不上修其它的了。

网友:
用公板BIOS多刷几个,不一定一次就能刷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