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5200 能通过检测,点不亮显示器

楼主(2008-04-05):
如题,能跑26,喇叭报警也是对的,就是点不亮显示器
该如何检查。  确定显卡问题,现在已经排除VGA接头问题

网友:
建议你用交互测试的方法检测一下,不排除是主板问题

网友:
确定是显卡问题吗? 看一下H V信号有没输出,没的话查CT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