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17寸液晶 开机马上黑屏

楼主(2008-04-05):
开机时能亮 正常显示几秒钟,马上又黑屏,绿灯能长亮 高压板芯片为TL494
请高手指点从哪里下手?
芯片

网友:
典型的高压板故障。最好换掉....

网友:
先换掉高压板上的滤波电容,这个是故障高发的,再不行的话换板算了,现在的高压条也不贵啊~~~~~~~~~~~

网友:
这是电源和高压板在一起的怎么换啊 ?有人直接在电源板上外接根高压条不知行不行?

网友:
我换了好几块了,把原高压板部分锯掉,但还是不好放,

网友:
这是电源和高压板在一起的怎么换啊 ?
把多于的原件去掉 然后用双面胶把高压板粘在 一体般上 应该很好固定呀
主要就是找那三根线咯 有的板子 就是不好找

网友:
学习,怎么换这种一体的高压条.
字还不够,加多几个.

网友:
先把保护脚去了,几乎没有什么成本费用,我一直这样,还没出现问题呢,

网友:
建议修高压板
没什么难的
就几个原件
不要动不动就换高压板
学不到技术
呵呵

网友:
好象推动管旁边的电容不良也能造成这样的问题,多检查一下吧!

网友:
高壓部分的問題,我有原裝方正與聯想的板哦

网友:
en ````支持10楼的想法``换的话 没学到什么技术的``只有维修OK不了的时候`嘿嘿``为了"钱途"麻```将就改一下```

网友:
如何维修时间太长不如换高压条,反正也不贵,还好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