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主板问题?

楼主(2008-04-05):
各位大哥:我最近遇到一个主板,无法开机,短接power针,cpu风扇会转,但是听声音风扇明显停一下转一下的,一直在反复。测电源14脚,电压在高低之间不停地跳变,一时 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望高手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cpu

网友:
刷BIOS!!!
刷BIOS!!我遇到过。。。。。。

网友:
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
1:先检查整板的供电点是否短路
2:重点检查开机电路。IO

网友:
测14脚相连元件 !!!!!!!!!!!!

网友:
应该是去开机部分 和主板共电哪里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