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识别

楼主(2008-04-05):
朋友的电脑硬盘  重装系统后识别为移动盘  无法解决

网友:
重装系统或是安装一个SATA的驱动,装拉驱动就没事拉,还有在BIOS里映射到IDE,

网友:
重装系统或是安装一个SATA的驱动,不过也没有什么影响,芯片组可能是N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