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800 可调电源跳0.78A

楼主(2008-04-05):
康柏800 可调电源跳0.78A之后就不动了。内存供电3.3V有。哪位帮忙解决下是什么问题?
电源

网友:
不过内存或显卡

网友:
0.78的话应该是显卡了,你看看是不是显卡虚焊还是怎么了?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会不会是北桥坏了啊....

网友:
以上说的都有可能的,好好检查排除故障

网友:
解决
北桥虚焊了。谢谢个位的意见。。。。。。。

网友:
因该是北桥虚焊了
呵呵解决呢,那好呢,人多力量大呀

网友:
支持北桥虚焊》先加焊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