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N AX3SP PRO 370主板,CPU无PG

楼主(2008-04-05):
AOPEN AX3SP PRO 815EP主板,CPU无PG信号、无RST信号
可以正常触发,触发后灰线5V正常,CPU主供电正常,触发后短接开关针不能正常关机
诊断卡上FRAME、IRDY灯不亮,RST灯常亮
按压住南桥、北桥、IO后触发,故障依旧。
全板无异常发热,电源IC是RC5057M。
CPU的PG信号应该来自哪里,如何修?
[
]
cpu

网友:
INTEL 构架的板子CPU_PG来自南桥。你这种情况恐怕应该换个IO吧?

网友:
去下载我发的华硕的上电时序!
我一再给我徒弟们强调!CPU的PG来自南桥,CPU_RST#来自北桥!
楼主现在的情况是明显的无RESET#(主复位),你现在还修不到CPU_RST#!

网友:
跑了一下电路,复位开关针经过7414和7408 2个门电路后到南桥,短接复位开关针后能够将进入南桥的复位信号拉低。
在南桥附近的小电容上测到了3.3V和1.8V 2种供电电压
请问这种815EP主板的南桥应该有哪几种电压供电?
如果南桥供电正常,在此情况下是否可以断定因为南桥损坏导致没有主复位?

网友:
首先更换你走电路碰到的这2个门电路芯片。
815EP主板的南桥的,3.3V 1.8V的电压是正常的。
换了门电路后,可以考虑更换IO芯片。

网友:
这主板上一共有3个门电路芯片,分别是7414 7408 7474,在发这个帖子之前,都已经更换过,但没能解决问题。
我更换的时候,用7414换7414,7408换7408,7474换7474,但是不区分后缀字母的,不知道是否需要用后缀字母也完全相同的芯片来更换,我想应该是不需要的吧,要找到字母完全相同的来更换也没那么容易。
从目前情况看,要换IO了。
不过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我想先洗洗南桥试试,洗不好南桥再换IO,毕竟换IO对我的焊功还是一大考验

网友:
南、北桥都洗过了,无效。
IO也换过了,无效。
IO拖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几个脚总也拖不好,只好用吸锡线去搞定,导致速度大减。
师傅们再支个招吧,否则只能放弃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