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wg769f行幅窄

楼主(2008-04-05):
我接修一台联想lxh-wg769f显示器行幅窄,原来的故障是不亮,发现双阻尼管d709坏,换后行幅窄,怀疑高压包坏,没有图纸请大家帮忙传一张,先谢谢各位了,尼程电容好的.

网友:
忘了告诉各位,该机是stv9118机心的,是唯冠代工的

网友:
如果坏的是阻尼管下半截,恭喜你,你的答案是正确的,系高压包不良,但是行幅窄,和包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行幅管C极电压有多少V.

网友:
静心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双阻尼管是上半截坏,行管集电极电压升压正常,

网友:
行幅窄,和包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与其他那里有关系呢

网友:
有图传一份或者相近的也可以就太好了,没图就象盲人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