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小问题 大家来找点自信

楼主(2008-04-05):
今天临走前接了台机器 IBM T30 问题就是内存槽一个能用 一个不能用
把内存插在能用的槽上 正常开机 如果插在不能用的那个槽上电流上到1.0几掉到0.98 诊断卡跑38,还没来得及搞明天去弄,先发上来大家讨论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呵呵 我想是那个内存边上的TB芯片吗?

网友:
呵呵,我想可能是内存槽坏了.这款机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朋友,请先加焊内存槽坏吧,再试好否,若不行,再找IC芯片故障。
QQ:184494264

网友:
这型号机器内存槽爱虚,补焊就行了

网友:
T30 的通病  楼主应该能知道啊

网友:
恩!谢谢大家了 !!!!!!!拖了下糟 把周围的都加烘了下 解决!

网友(2008-08-19):
据传说,这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