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2问题

楼主(2008-04-05):
请教一台acer522tx max1632的24及19脚分别有3.3v高电平输出,是何原因,另外主板有啸叫声音。

网友:
1632的16,19和24,27脚是场效管的驱动电压输出端,有高电平是正常的。不知道具体故障原因,不好做太多分析。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来检查呀                   知道吗

网友:
当1632的24 19脚有高电平时无3.3v及5.5输出,整机故障为电流由0.5跳到0.7A时断电。

网友:
1632正常待机的条件:22脚V+6。5—28V。
                    21脚VL 5V。
                    23脚SHDN 3。3V
                    18,25脚BST 8V
                    19,24脚DL 5V
                    9脚 REF 2。5V

网友(2008-10-07):
21脚5v为芯片内部产生的激放供电

网友(2008-11-28):
我的N620C常损1632

网友:
1632很少坏的,外围电路正常的话,一般都是板子有断线的地方,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