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不了机,但在通电情况下重插BIOS跳线又能开?

楼主(2008-04-06):
我的电脑是华硕775针式的,插上电源开机开不了,但在通电情况下把BIOS跳线拨掉,插回去BIOS就自动开机了,并且还能进系统,后来我把电源拨掉再插上却开不了机,但我又在主板通电的情况下把跳线拨了,又插上去,电脑又自动开机了,反复了几次,只要一拨掉电源,不让主板通电,就开不了机,但在不拨电源的情况下,不管怎么样关,都能开,只要主接电源就没问题,一拨掉就不行,希望各位网友指点!如何下手

网友:
会不会CMOS电路有问题,以前我遇到一块拿掉电池可触发,装上电池(装上电池CMOS电路的跳线帽是正常的)就不能触发,后来去掉一个滤波的贴片电容就好了,可能是电容漏电吧。

网友:
有条件换块电源试试。
查看主板PS/2 USB口的供电方式,是+5V还是+5VSB,少数电源由于主板采用+5VSB供电(键鼠唤醒)导致+5VSB供电不足引起无法开机。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学习了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真的很有用啊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