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R50 不开机

楼主(2008-04-06):
本人手头有一部IBM R50,朋友拿来的时候说机器开不了,用电池开机按开关无反应,插电源充电灯不亮,按开关依然没有反应。后发现,把电池卸下再重新安装进去第一次按开关的时候电源灯会闪一下,但是机器依然点不亮。反复装卸电池按开关按钮偶尔可以点亮机器,机器一经点亮所有功能正常,充电放电也正常。使用完毕关机,第二天再开机,上面问题再次出现。请教各位高手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加焊下待机芯片看看............
你这个情况那肯定是哪个元器件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
最好拆开机器测测不开机时各正常电压看正常不   应该是开焊可能性比较大  比如待机电压 公共点电压  .....

网友:
这个打开来检测电路的,不是问问一下就会有好办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