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D MS -- 6380E点不亮

楼主(2008-04-06):
MS -- 6380E 通电后点不亮
点不亮

网友:
这样的提问太笼统,先说清楚你作过哪些工作,包括诊断卡上的灯,万用表测量的情况.换过什么配件.
如果CPU坏掉也点不亮的.

网友:
诊断卡上的灯和代码?,万用表测量的灵气.换过什么配件等?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第一,先换上一个正常使用的电源上去.再开一下试试..然后换CPU ,内存,显卡.最后还是不亮才维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