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条上的三根线 分别是多少电压

楼主(2008-04-06):
一个是地线,还有另外二个是什么?

网友:
那把调节亮度的一根线去哪儿了?.............

网友:
另一个是ON/OFF启动电平,一般是高电平有效.特殊的是低电平有效.
高电平一般是多少V呢?

网友:
有的板可能将亮度线取消了吧?我也买到一块这样的板,但也能用啊!

网友:
vcc=5V/12V/19V
ON/OFF=3.3V/5V
原装板要接亮度调节!这个电压是可变的!

网友:
听人说HP原装笔记本高压条不能用普通的代换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有的本本 的 高压条是 -12供电的 大家要注意呀

网友:
六楼楼主说的对
高压条的主供电VCC有5V12V16V19V
另外有附助电压和延时电压,要不然一开机灯管就会亮哦。

网友:
亮度线也是一跟线吗?好象有的本本是一个滑动开关

网友:
虽然还没看到过 -12供电的 液晶屏 一般是12V左右.

网友:
只有三根线的一般是12V 一个开关 一个地
其它电压都是由12V转电压换过去的!
12V接哪里就得好好弄清楚才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