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自动开机,屏幕无显示

楼主(2008-04-06):
自家一台电脑插电自动开机,屏幕无任何显示(出现了DELL液晶显示器品牌一个画面,全英文)。显示器无任何问题,主板CPU风扇、显卡风扇能转。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版主,我的提问怎么无人回答???????????????

网友:
你的提问太笼统了 , 直接换板子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打开机箱看有没有异常现象  明显坏件

你如果不是专业维修人员 拿到维修部修去

这里是技术论坛 ~~~

网友:
一插上电就通电,这种现像应该是主板上的开机电路有问题了,一般这种问题现见于INTEL的主板,插上电自动上电后,你看能不能关机,因为有些主板是非正常关机后,也会出现自动上电这种现像,如果不能关机这种现像一般是由I/O短路引起的,如果能关机,那你只要看检测卡是跑的什么码,再检测主板各电压,还有电源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自动上电的现像.

网友:
有些板子是COMS设置导致的 建议重新刷一下 修改一下里面的参数 !!!!!!!!!!1

网友:
有些是COMS里设置不真确导致的,重新设置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