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显示器无规律黑瓶保护

楼主(2008-04-06):
本人有一台飞利浦107S7显示器出现无规律黑瓶保护现象,打开后盖的话时间会用长些.试断开CPU的X射线保护脚显示器一样保护;查CPU二脚SCL串行时钟输入脚为2.6伏;三脚SDA串行数据输入脚为3.2伏;而SCL正常应为4.3伏左右,而SDA正常应为4.2伏左右.两个IC总线脚电压明显偏低,但显示器一开机时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用一阵就黑瓶保护,在此请教各位大哥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显示器不单那个有保护的呀                    真是的

网友:
显示器有过流、过压保护的。 不过你明明测到了2.6V和3.2V的电压不对,那就先从这细小的入手,把电压搞正常后正看看呀。

网友:
出现这个故障机器有没有什么声音,不正常的声音.我发现PHILIPS的机器有点高压打火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