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8-04-06):
一台电脑硬盘插40芯的IDE排线能进系统,换成80芯的IDE排线进不去系统,在BIOS里能认出硬盘,80芯排线是好的,请问是主板的故障还是硬盘的故障?谢谢

网友:
回帖

主板和硬盘都没故障。是硬盘的IDE线有故障。有的IDE线有抽掉一根线的必须跳硬盘主从跳线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啦3`请重新设置BIOS

网友:
硬盘怎么设置都不行,主板是富士康865PE的,请问高手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用80针排线进不了系统到哪里停住的?
硬盘要跳主盘,IDE排线蓝色端插在主板上,另一端黑色接硬盘。

网友:
以前我有个同事就把线插错一头了导致进不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