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主板上Zxx的意思?!

楼主(2008-04-06):
显示器不工作了,修理……
请问各位高手,显示器主板上,有一些焊点,如Z13,Z27等,这些东西做什么用的啊?
貌似经常在一些连线旁边看到,主板都是焊接那边看,ZXX是点了个焊点,可从元件面看,却是空的,很漂亮的一个小窟窿……
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啊!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一般都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不是啊,汗,我没数码相机……
就是一个小窟窿,好像没什么意义,经常出现在电路中间(半路上忽然出个焊点,反过来一看,是个小洞)啊!
不过板子上出现的次数有点频繁啊,我刚才看到居然有Z55.。。。